做图像音视频处理的PC机上做和DSP做的区别和侧重

楼主(2011-07-21):
我想请问大侠高手,做图像音视频处理的,PC机上有做,DSP也有做,两个各有什么侧重,做哪个更有前途啊?真心问。

网友A:
菜鸟观点:我们学过数字图像处理,主要是用MATLAB仿真,实际应用时再把同样的算法应用到DSP里,程序都差不多。如果把数字图像处理的知识应用在PC上,我猜想应该是做一些开发诸如PHOTOSHOP的图像处理软件吧。

望大虾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Matlab仿真我也做过,还是上学的时候做的,出来就再也没做过,就是不是做图像方面的仿真。PC机上做的软件,可能侧重更大型的应用,但是搞算法的国内的应该很少,我现在这公司就是做PC机上的,但是我们只是帮他做软件,那些核心的算法他封装成DLL,然后我们去调用,我觉得做这个好没意思,都接触不到算法,如果都是做应用的话,那还不如做底层的了,我不喜欢做和用户交互的界面之类的,所以我就发帖问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我觉得我还是喜欢C语言。我是自动化专业的,底层的也学过,做过。我就是想做图像处理之类的。

网友A:
我还在读书,见识很浅薄,没办法帮到你。希望有高人来解答吧。

网友B:
我正在做几个图像处理算法,用到径向变形校正,梯形校正,usm锐化,那位对这些算法熟悉,不妨交流一下。QQ:1540832705

网友C:
这个区别从CPU层面去看吧

TI的DSP的并行处理能力很强大的,C6000单周期执行最多操作数为8,特别是很多针对图像处理优化的指令,而图像处理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并行处理进行优化,另外达文西系列针对视频编解码优化,大大提高编解码效率,还有一些是针对通信系统应用的

X86的CPU并行处理能力也比较强,比如超线程技术,多核技术等等,而且浮点计算能力超级牛B,不过这些技术不是专门针对图像处理的,而且针对事务处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现在PC机上显卡又有GPU,它的并行计算能力更加强大。

楼主:
究竟DSP里的算法在实际应用场合能达到多大的程度?

网友D:
回复 楼主:

侧重不同, 虽然两者都能进行数字信号运算.但对于开发者来说,DSP提供的开发平台比较容易获得和使用广泛 ,  可以进行深度开发.
但GPU不同,有专用开发环境.而且很少有人针对GPU进行开发,基本微处理器是调用显卡指令进行图形显示. 它侧重于计算机应用.

而且,DSP可以直接嵌到摄像头里,整个产品做成拳头大小.
你能把计算机嵌到拳头大小的摄像头里么?

网友E:
PC和DSP的结构不一样,所以算法优化的方式不一样;
X86有专门的多媒体指令集(SSE, MMX, 3DNOW),这些指令都是SIMD指令、支持浮点运算,并且主频可以高达几个GHZ,这些性能指标是DSP所无法企及的;
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功耗太高,无法做低功耗应用;

DSP的结构各家都不一样,比如TI的6000系列,使用VLIW结果,程序通过综合运用片上RAM, L2 CACHE, DMA等资源,来达到程序的优化;现在高性能的DSP都是定点的,所以把PC上的视频算法(参考算法大都是用浮点计算的,比如视频压缩的JM, 机器视觉里面使用的OPENCV)移植到DSP运行时,是要做不少工作的;因此其优化的方式和X86是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一个是嵌入式系统结构,一个是PC机结构,PC机上侧重于更复杂的应用。

楼主(2011-09-04):
嗯,还是更喜欢底层的D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