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振动盘的原理图

楼主(2011-07-21):
大家帮帮我呀,,振动盘用一个可控硅输出一个固定的频率后,如果做到调压功能?使振动盘进行调速的?谢谢。。。

网友A:
何谓振动盘?以何种方式工作?
何物以何种方式驱动“振动盘”?
何为“可控硅输出一个固定的频率”?
。。。。。

网友B:
可控硅可输出的不是什么频率,可控硅调压技术称为调相,通过改变交流过零后的触发点从而改变负载上的平均电压。

楼主:
是否有相关的电路图可参考一下的,?

网友C:
固定的频率 由哪个产生

楼主:
L7输出是一个100HZ的频率,占空比是3%,则H电平是300US,低电平是970US,,是不是只要改变占空比就可以实现振动的快慢的?RL是200V的电磁铁。

网友A:
100Hz,周期10ms,正占空比3%时,高电平0.3ms,低电平9.7ms。
楼主写错了吧。
U16是什么类型的光耦?相控型的还是周波控制型的?最好有型号。
调相需要得到与市电同步的交流过零信号。如是100Hz,则有可能是个调相的应用(每半个周波产生一次触发脉冲),仅个人猜测。
建议楼主先看找一下相关的应用看看,自己把原理了解清楚之后再说。

网友D:
有一哥们是做振动盘的,等会问下他。

楼主:
U16是TLP3060,,,先谢过楼上的,,,我先看资料,,,

网友E(2012-03-04):
我也想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