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63 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1-07-21):
为什么8563晶振手一碰就起振,手拿开就停振啊。这个片子我已经用了很多了,没出现过这种情况。。。。郁闷了  请教  谢谢

网友A:
一般虚焊了~

楼主:
没有虚焊啊。。。。我都折腾很久了,外部晶振也更换了 据采购说是5PP的   电容用的10P  因为公司没有更小的了。。。。程序也没有问题  在其他板上是OK的  会不会是PCB板布线的问题  PCB板底层有铺铜,会不会分布电容太大??有什么好的建议解决吗? 现在整个PCB板上我只焊了CPU跟8563和电源模块其他都没焊。昨天做了个测试在晶振管脚上加了一截导线(是否可理解为天线一样。。。瞎搞了都  汗~~)就可以起振了,难道说需要给晶振加外部激励进去???郁闷。。。。

网友B:
奇怪,帮你顶下

网友C:
晶振外壳接地试下!

网友D: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

网友E:
其他的不重要

网友E:
布线最重要了

网友F:
想知道问题解决没,怎么解决的:)

网友G:
有点特别,需要外部干扰?

网友H:
布线的问题绝对

网友D:
除了布线还有其他的原因嘛

网友I(2013-01-05):
你和我一样的情况    晶振坏了   哥们           坑爹啊!!!

网友J(2016-04-28):
引用 网友I:
你和我一样的情况    晶振坏了   哥们           坑爹啊!!!

我觉得也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