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菜鸟不明白多机通信的相关问题,望解答

楼主(2011-07-21):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还是应该去看书,51的教材上都有详细讲解,如果看不懂就反复看反复想,不要指望有什么捷径。

网友B:
俗话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建议由浅入深,先把端到端通信搞懂再搞多机通信...

网友C:
先搞定两台单片机通讯OK后,你就可以在接收程序里面加入地址判断,也就是说在发送的时候需先发送地址,再发送命令就可以搞定多台通讯啦

网友D:
485只是用于延长通信距离的,使用起来和232差不多,只是多了一个对发送/接受 模式的转换

网友D:
多机通信的话就得考虑地址、数据帧、握手、应答之类的协议了。可以自己定义一个。看具体需要。

网友D:
我建议你还是先从2个单片机的232通信做起,下一步是做2个单片机的485通信。最后才是多个单片机的485通信(这步骤要加定义的协议了)。仅供参考。O(∩_∩)O~

楼主:
谢谢,各位给我的建议,我再找找资料,再看看!

网友E:
这还要找资料?先玩好2机直通,——连232/485都不要,A机的TXD直接连接到B机的RXD,两机GND连通;共不共5V电源随便。

如若2机2线通信都玩不好,就别往下走了。

"世上难事,必作于易。”

、、

网友F:
多机通信很难。主要是难在通信协议。

网友G:
LS说的对,通信方式好解决,不管是UART,RS232,RS485都差不多,前2个好像只能1对1,485可以一对多,用的外围器件不同,UART是2个直接连,RS232用MAX232,485看你是2线还是4线,MAX485芯片能实现2线的,软件写的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