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现象,向大侠请教,有详细场景介绍。。。。。

楼主(2011-07-21):
(无正文)

楼主:
贴代码太乱了,没法看,还是贴图片吧,希望大侠指教。。。。

网友A:
很奇怪为什么要用两个单片机呢……
串口中断接收+定时器中断扫描,一个单片机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A:
如果对并行处理把握不定,可以尝试串行处理:
1-主机收到数据先放到自身内部的小缓冲区,积累到一定数量后,发出申请共享RAM握手信号,接着等待从机应答;
    收到从机应答后,把数据从内部小缓冲区搬到外部共享RAM;写完数据后,发出释放共享RAM握手信号,接着等待从机应答。
2-从机有空就扫描,扫描完则检测一下是否有握手信号。

楼主:
一个不行。首先我为了简化问题故意吧w78的工作说简单了,其实他还有很多工作,比如语音播放,flash字形读取,外界亮度获取等等。。。。
其次,led显示数据实际上是通过四条60级连的595发送的,所以显示芯片的工作量极大,不可能在做其他工作了。即使现在显示芯片使用的是12倍速的STC10系列并且工作于30MHZ,客户还嫌有点闪烁呢。

楼主:
谢谢四楼的前辈,握手是个好主意,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我描述的现象的可能原因

网友B:
很疑惑 选择2个便宜单片机是否比选择一个贵的单片机好。

网友C:
双端口ram

网友D:
你还是有用cm0或者cm3吧....

你这水平玩这个多机,有点累.
如果真想这么玩,多花点钱买个双口ram

网友E:
你试试PINIT将保持常态为高,当要W78要写RAM时才变低形成一个下降沿,之后尽快将其变高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玩,这是产品,而且是遗留产品!!!改不得!!!

我就是维护遗留产品的命!!!

楼主:
你试试PINIT将保持常态为高,当要W78要写RAM时才变低形成一个下降沿,之后尽快将其变高
引用 网友E:

谢谢,我会这样试试!!!

网友F:
继续关注。我的水平只能当观众:)

网友G:
1、操作PIN_IT=1;PIN_IT=0;产生一个下降沿脉冲时,中间应该放几个nop指令让两个MCU有一个缓冲时间,否则脉冲发的太快,接受MCU也是要时间,超过了沿检测的速度,自然很难稳定。
2、看到while(PIN_WR==1);到此俺就晕倒了,这还谈啥任务多少干什么?

网友H:
双单片机?每试过。等解答。。。

网友E:
1、操作PIN_IT=1;PIN_IT=0;产生一个下降沿脉冲时,中间应该放几个nop指令让两个MCU有一个缓冲时间,否则脉冲发的太快,接受MCU也是要时间,超过了沿检测的速度,自然很难稳定。

这也是我让LZ保持常态为高电平的原因,W78置高后马上置低,STC估计还没来得及检测到高电平,那何来的下降沿触发

网友I:
没必要的方案......怕接收时候影响显示关屏呗。
用个快点的单片机就好了。

网友E:
还有LZ的做法不保险,发出下降沿中断W78马上就开始RAM的操作,没有时间给STC MCU响应是不合理的,最好用握手的协议,即发出中断信号后等待MCU回应,只有回应正确了才可以进行RAM操作,同样MCU对RAM操作是也需要这样做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指教。

关于第一条建议,我曾经在二者之间加过1秒的延时,没有作用。。。。

关于第二条,其实不执行这一句此时STC10也没其他事情可干。至于说多任务:显示刷新、语音播放、串行数据接收及解析、AD获取外界光强等任务是并行执行的。而不是说显示刷新和RAM写是并行的。写RAM的时候不可能同时执行显示刷新,因为那要执行RAM读——当然了,前面前辈说双扣RAM,估计可以同时读写,没用过,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前辈,我也认为握手更合理。。

可是你说的问题不是问题:首先,W78是产生下降沿让STC10进入中断,所以,不存在没有给STC10相应时间的说法。
更加关键的是,STC10的实际执行速度是W78的12*(30/11.0592)倍,大概是30倍,所以STC10肯定是有时间执行中断的——而且时间很富余。。。

再说了:下降沿触发的中断没有给STC准备时间,那低电平触发的中断STC10也没有准备时间啊,可低电平触发怎么就可以呢???

而且,我现在最疑惑的问题其实是:为什么低电平触发的中断可以重复进入,而下降沿触发的中断不可以呢???

网友J:
即使是边沿触发器也是需要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的。在每次操作完之后把PIN_IT置高就好了。

网友K:
采用握手信号,无需中断.
当W78需要写RAM时,把REQ置低,平时REQ为高,并等待ACK为低.
当STC在主循环中检测到REQ为低时,STC放弃RAM总线,同时把ACK置低,平时ACK为高.

网友K:
你那样做没有ACK信号会出问题:
(1)有可能STC处于其他中断处理中,没时间响应REQ信号,而w78发出REQ信号后强制占用RAM总线,导致RAM总线冲突.
(2)STC读写RAM到一半,结果被REQ中断打断,导致后续读写出错.

网友G:
回复 网友G:
谢谢指教。

关于第一条建议,我曾经在二者之间加过1秒的延时,没有作用。。。。

关于第二条,其实不执行这一句此时STC10也没其他事情可干。至于说多任务:显示刷新、语音播放、串行数据接收及解析、A ...
引用 楼主:

1、没事情干,也不能让它死待那等饭吃啊。
2、如果这样就没事情做的话,估计STC这块的任务也不是很重,根本没必要用两个MCU了。
到目前为止没看到有什么很重的任务,所以让STC跑到30M就有点不太好理解了。

网友E:
而且,我现在最疑惑的问题其实是:为什么低电平触发的中断可以重复进入,而下降沿触发的中断不可以呢???

建议你试试将PINIT置低后再置高即保持常态为高,再回复结果

网友L:
下降沿触发,接个上拉电阻看看。

楼主:
24# yewuyi led显示数据实际上是通过四条60级连的595发送的,所以显示芯片的工作量极大,不可能在做其他工作了。即使现在显示芯片使用的是12倍速的STC10系列并且工作于30MHZ,客户还嫌有点闪烁呢。

STC10屏幕刷新中没有任何延时函数!!!!每一屏数据STC10都要进行60*8*4*8条数据移位操作——串转并,,这个工作量是相当大的。。。。。。。。。。

网友M:
路过.

鼠标一抖,三分到手;手提酱油,低头猛走。

网友A:
"四条60级连的595"算什么,别说你是用I/O来模拟时序的……
串口有同步模式,查一下速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我有四条串转并,51只有一个串口,就算用了这个串口,另外三条还得模拟,没什么意义。。。。。

网友N:
为什么要四个串转并呢?一个串转四个并不可以么?10XE也应该有硬件SPI口吧?实际速度5兆/秒时可以做到的。相当于1兆多/秒的一个串转并。

网友O:
STC 芯片勘误里面 有没有提到 下降沿外部中断的问题

网友O:
下降沿触发,接个上拉电阻看看。
引用 网友L:

对的 你的电平你是不是量过 高 低 各是多少  你的输出方式 是不是开漏了?

网友O:
上次也我犯了 这个错误 后面想到了这个问题 结果我真是开漏了

网友P:
仔细分析下就知道问题了

网友Q:
stc程序这边你手动清除一下中断请求标志位

网友Q:
而且延时等待程序你最好让w78这边来准备好,stc这边不要等。

网友Q:
stc这边进入中断后打一个标志位让主程序去等待。

网友Q:
你光在中断里面等,有可能吧下一个下降沿给等没了。

网友R:
过来围观一下,分享高手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