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了个Jlink,Keil下遇到调试问题

楼主(2011-07-21):
刚在淘宝买了个假的Jlink,遇到调试问题,店家也不懂。
驱动是4.08版本的,
当用Keil连上进行单步的时候,总是提示fail to measure CPU frequency,
然后我把下载频率调整到10KHz,也是一样的效果。
后来怀疑RTCK没有响应,又把他和TCK短路,依然出现这种情况。
请问有谁了解如何解决么?

网友A:
你用的keil 是什么版本的,芯片是哪个型号,什么版本的芯片?
建议你更新你的keil 的软件,现在网上是mdk421 版本的。

楼主:
下午用j-link commander连接到了主控,可以修改寄存器,
刚升级到MDK421,使用新的仍然无法进行单步调试。
然后试用cortexm/r ...j-Trace,
弹出要升级FW,没看准,按了OK,
结果升级到半路觉得不对,就对Jlink掉电,
接下来用commander就无法连接了。
提示如下:
SEGGER J-Link Commander V4.08l ('?' for help)
Compiled Sep 17 2009 09:42:18
DLL version V4.08l, compiled Sep 17 2009 09:41:55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Jun 16 2011 14:52:53
Hardware: V8.00
S/N : 20100214
Feature(s) : RDI,FlashDL,FlashBP,JFlash,GDBFull
VTarget = 3.319V
Info: TotalIRLen = 4, IRPrint = 0x01

****** Error: Wrong AHB ID (15:3). Expected 0x04770001 (Mask 0x0FFFFF0F), Found
0x000000F0
No devices found on JTAG chain. Trying to find device on SWD.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1BA01477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1BA01477

WARNING: No matching core found. Selecting default core (Cortex-M3).

****** Error: SWD-DP error: Could not write Ctrl/Stat register.
No device found on SWD.
Cortex-M3 identified.
JTAG speed: 5 kHz
J-Link>

楼主:
不知道是否MCU有损坏,还是新的FW对盗版的J-link有杀伤作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芯片用的是哪个型号?哪个版本的?

楼主:
芯片是6911。

楼主:
我感觉要不就是Flash被写了以后,无法连接,
要么就是MCU损坏,
因为无法获取 Ctrl/Stat register

网友C:
找技术支持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MCU也没那么容易坏的,如果怀疑MCU,换个板子试试。

楼主:
哈哈,用Jlink Commander里的 Unlock命令,对MCU解锁,
然后用Jlink ARM擦除Flash,就好了,
原来如此。
可惜下载了IAR6.21也没把单步调试跑起来。

网友D(2012-04-17):
你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能不能指导指导,多谢~

网友D:
Jlink Commander里的 Unlock命令,怎么没有反应啊?

网友E(2014-01-26):
楼主能细说一下问题如何解决的吗,谢谢!

网友F:
我也想知道下楼主的解决办法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