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能适用于两路信号相乘再积分的电路么?

楼主(2011-07-22):
最近要弄一个电信号处理电路,电路的核心功能是将两路电信号相乘再积分,然后将结果输出到串口或LCD

小弟刚开始学PIC,不知道 PIC 能不能进行这样的信号处理?

用 dsPIC 是不是能实现这样的处理呢?

谢谢答复。

网友A:
这个要具体分析算法的运算量,积分可以很简单,定时直接累加就是积分。

乘法要看乘数和被乘数的位长,8*8和32*32,那显然有巨大差别。

另外,还要看你采集处理的速度要求,还和你安排各项任务的能力相关,如果把代码写的很糟糕,即使给你DSP也未必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电路做的是微弱信号处理,电路的具体要求我还没看明白。导师就给了我这个题目,然后就什么都不管了,比较郁闷呀。什么都从头开始学。

谢谢回复。以后有什么问题再向您请教。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电路做的是微弱信号处理,电路的具体要求我还没看明白。导师就给了我这个题目,然后就什么都不管了,比较郁闷呀。什么都从头开始学。

谢谢回复。以后有什么问题再向您请教。 ...
引用 楼主:

如果老师什么都管,那么你将来才是真的郁闷了。。。

网友B:
居然有这样的老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老板只管申请课题、项目。只看结果,不看过程。
大学里不少导师都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说是这么说。自己去弄是能学不少东西,可也走了不少弯路,呵呵

网友C(2011-08-29):
16序列的不行,没有硬件乘法器,做乘法运算太耗时间了。8M的晶振,普通的1byte*1byte可能要ms级的运算时间。
积分应该是可以的,只是加法而已。比较快。
18序列有硬件乘法器,可以试一下。至于多少个byte相乘没有关系,可以自己编一个大数乘法的程序。关键是要有硬件乘法器才能做。不然太耗时了。dsPIC肯定能做这些事情了。

网友D:
要不就直接搞个四象限乘法器,把相乘结果AD转换一下就行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