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放大输入阻抗

楼主(2011-07-22):
如果R1 R3R2 R4,则VOUT = (VIN2—VIN1)(R2/R1)
这一电路提供了仪表放大器功能,即放大差分信号的同时抑制共模信号,但它也有些缺陷。首先,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阻抗相当低而且不相等。在这一例子中VIN1反相输入阻抗等于 100 kΩ,而VIN2同相输入阻抗等于反相输入阻抗的两倍,即200 kΩ。因此,当电压施加到一个输入端而另一端接地时,差分电流将会根据输入端接收的施加电压而流入。(这种源阻抗的不平衡会降低电路的CMRR。)
另外,这一电路要求电阻对R1 /R2R3 /R4的比值匹配得非常精密,否则,每个输入端的增益会有差异,直接影响共模抑制。例如,当增益等于 1 时,所有电阻值必须相等,在这些电阻器中只要有一只电 0.1% CMR便 66 dB2000:1)。同样,如果源阻抗有 100 Ω的不平衡将使CMR下降 6 dB
请教:1.同相输入阻抗与反相输入阻抗怎么看出来的?怎么计算的
      2.CMR怎么计算的?

网友A:
1. 利用运放的需断,同相输入阻抗是R3+R4=200kΩ. 在同相输入端加一个固定的偏置电压,反相输入端就是交流信号的虚地,所以反相输入端的输入阻抗是R1=100kΩ。
2. 当R1=R2=R3=R4时,这个电路的差模增益是1. 假设有一只电阻有0.1%的失配,例如R2=R3=R4=R,R1=(1+0.1%)R, 若共模输入电压为Vci,输出Vco = 1/2001*Vci,共模放大倍数是1/2001
CMRR = 差模增益/共模增益 = 2001:1=66db。  在有一只电阻有0.1%失配的前提下,如果差模信号的源阻抗再有100Ω的不平衡,CMRR会进一步下降6db,也就是60db,楼主可以自己算一下。

楼主:
嗯,很详细,谢谢!

网友B(2011-11-24):
反相输入阻抗有些难理解

网友C:
3楼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