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1-07-22):
在做339和324时遇到的问题 求高手指点
1.339做比较器的时候频率高于一定值之后输出的方波顶部变圆了,这个频率是由什么决定的?是数据手册上那个响应时间吗?具体怎么算?
2.网上资料说俩输入端压差10mV就能保证输出能从一种状态跳转到另一种状态,那小于10mV之后为什么波形随着电压的减小往下移动?是输入偏置电压引起的吗?
3.324数据手册上的增益带宽是1M,我的理解是增益是1的时候频率上限是1M,增益是10的时候上限频率是100k,但是做的时候不管增益是多少,频率上限都是100k,那是为什么?
望高手指导指导小弟

网友A:
1、与时间有关的参数只有这一个,但是又不完全是它,这个响应时间包含了延迟和上升时间,方波变圆应该是由这个上升时间引起的。
2、压差过小的话,由于存在失调电压、同时比较器增益也是有限的,可能会导致输出幅度变小,可能还会状态不稳定。
3、是不是受到slewrate限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说说只有大信号才受SR影响吗?

网友A:
你可以根据你的信号幅度 计算一下 看看sr有没有限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算的 我的输入信号是100mV,放大倍数为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