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在改完rules之后设置线宽,怎么回事?

楼主(2011-07-22):
rules里border设置为40mil后来发现有的焊盘比较小,40mil画不过去。
就按tab键改线宽。会出现下面的对话框,提示说我 线宽小于特定的最小线宽,按continue后线宽还是没变。
怎么回事?

网友A:
你想要在这里设置最小、最大线宽值。

楼主:
2# pa2792 谢谢。把max min 和 prefer设置成一样的了。怪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