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堆栈问题

楼主(2011-07-22):
我定义了一个函数: char * function(int num,char *src);

然后我在主函数中调用了:szbuf = function(6,szbuf);
其中szbuf是char szbuf[128] = {'\0'};

程序在运行过程中没有错误的结束,有时候调试过程中会提示内存不足,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函数返回的是 char型指针。而接受的数组并非指针型的!

网友B:
szbuf = function(6,szbuf);存在语法错误,szbuf数组名为常数,不能进行赋值运算。

从贴的代码看不会造成内存不足,建议贴完整些再看看

网友C:
3L正解
可以在定义一个变量
char *p;
p =  &szbuf[0];

然后调用
p = function(6,szb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