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程序中嵌入汇编方法

楼主(2011-07-22):
由于C语言在定时方面的缺陷,在某些场合下,C程序中需要嵌入汇编代码,以弥补C的缺陷。通常,在C语言程序中嵌入汇编的方法,无外乎两种
在C程序中填入#asm和#endasm的编译命令,在之中填入汇编代码 编写汇编函数,通过链接定位器和特殊的编译方式链接方式加入到所有程序的目标代码中
但这两种方法都存在实现困难的问题,对刚起步经验不足的程序员来说,基本上很难弄懂和编译成功。
而我想到的办法是:将汇编代码定义成一数组,然后使C程序以代码方式运行数组。其实,这就是我们所知的蠕虫病毒的原理。
具体方法是这样的,要知道,汇编代码其实也是一常数,8位CPU中,一句代码是用8位二进制表示,16位CPU中,一句代码是用16位二进制表示,所以,以51单片机(8位)为例,其一系列的汇编程序代码,在C程序中就是一个unsigned char类型的数组。那么,我们可以把想嵌入的汇编代码在C程序中定义成一个数组:
unsigned char code huibian[n]={……};
然后的问题就是如何启动它了。
我们知道,C语言中,无返回类型函数指针的定义为
void (*name_of_function )();
另外C语言中强制类型转换为
(type)variable;
所以,基于上面两个语句,我们就可以把huibian这个数组指针(数组名就是一指针)转化为函数指针
(void(*)())huibian;
那么,既然都是函数指针了,直接运行就行了
(*(void(*)())huibian)();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再有,这方法的缺点就是,一开始得先把汇编代码译制成数组,这工作代码短还凑活,长了就不好办了,可以的话,编一个译码的工具程序

网友A:
对汇编一直都不太熟

网友B:
复杂的时候还是建立单独的ASM文件在连接好;
asm关键字很方便,但是有些编译器不支持,也不适合复杂的操作;
LZ的数组法比以上两种更难,只适合没有任何参数和变量操作的函数;要知道变量位置是可变的,直接写二进制编码不可能预知变量分布情况,定位声明除外,不过估计没几个用C不很多变量指定地址吧

网友C:
一直用汇编,对c语言不太熟

网友D:
C语言中,无返回类型函数指针的定义为
void (*name_of_function )();
name_of_function 不应这么定义吧,
C语言中,无返回类型函数指针的定义为
void (*P )();p为一指向无返回类型函数的指针变量,而不是函数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