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放大芯片的电源需要退藕吗?

楼主(2011-07-22):
(无正文)

网友A:
“退藕”一词写得不对,正确的是“退耦”。比如“耦合”也不能写成“藕合”

网友B:
一般芯片都是需要加退耦电容的,主要是为了给芯片提供一个较为纯净的电源,避免外界电源的干扰噪声引入芯片,同时又为芯片的高频开关动作提供瞬间大电流,减小对整个电源的干扰。
电容又因为引脚电感的影响,所以在高频时会表现出电感的特性,故在退耦电容的选择上,应尽量选择引脚电感小的贴片电容。
电容的容值选举主要与芯片的工作频率以及系统所能承受的电源噪声有关。一般情况下都选取104电容做为芯片的退耦电容,但是如果芯片的频率变高,要适当选择容值更低的电容。有时为了更好的退耦滤波效果,可以并联两个容值相差2个数量级的电容作为退耦电容。滤波效果会更好。
具体的电容容值选取公式,以及电容的谐振频率,忘了。查书吧。

网友C:
楼上正解

楼主:
多谢多谢啦!!!!:victory:

网友D:
3楼回答正确

网友E:
要加,放大器的范围太宽,射频功放你不退耦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