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13.1使用SPI FLASH,不支持芯片ST25P32VbP吗???

楼主(2011-07-22):
ISE13.1使用SPI FLASH,不支持芯片ST25P32VbP吗???

小弟使用SPARTAN-6 45T , 配置芯片使用ST25P32VbP,但是使用iMPACT编程时发现没有ST25P32VbP这个芯片,郁闷,好像ISE10.1中有ST25P32VbP。如下:

网友A:
M25P32是否可以?也是st公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iMPACT中如果选择M25P32,也不行,因为一般像这样的编程需要核对芯片中的ID号,ID号不对,则不能编程。

网友B:
iMAPCTrl支持的器件有限,但是可以通过通用编程器烧写后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开发的时候麻烦一些 不过 开发的大部分时候都用JTAG 但是有时候需要将电路板拿到另一个办公室调试 这样就是有些麻烦

已经让公司去买M25P32了

网友C:
:)哎,买一个也好:)

网友D:
哈哈,看来flash还得照着impact列表中的型号来买才行啊,省的麻烦

网友E:
支持的列表在ISE的帮助文件里

网友E:
这个列表是 ISE13.2 的

网友F:
看来不支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DAN_XB大侠在哪儿弄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在ISE的帮助文件里

楼主:
回复 网友E:
喔 原来如此 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猴哥长期偷笑 嘻嘻

网友G(2012-10-31):
╮(╯▽╰)╭大神好多啊

网友H:
应该是不支持了吧看起来~     多谢各位 学习了

网友C:
应该是不支持了吧看起来~     多谢各位 学习了
引用 网友H:
是的。

网友I:
看看解释也受教~: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