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求救DC-DC遇到的麻烦

楼主(2011-07-22):
我现在想做一款DCDC的产品,是输入在6-36V,输出是20V200MA,还有一款是输入6-36V,输出为20V600MA,准备用G2610芯片来做
我是不是按照提供的原理图来绘PCB就可以了吗?
电感还有电解电容改怎么来算啊?
还有输出电压怎么控制呢?
输出电流我知道怎么算?
真心谢谢,在线等

网友A:
1. 此款芯片是降压迟滞比较恒流电路。
2. 芯片工作电压范围是6-36V,是指内部开关管的耐压,但输出电压不能稳定高于输入电压。
3. 参考设计的原理图和PCB一般是可以工作的,但是否适合产品,则未必。
4. 该芯片的电容影响电压、电流纹波。电感影响开关频率。
5. 平均输出电流Ia=Vsns/Rs。

楼主:
你好,那我的电感量应该怎么计算啊?
我就这些不懂的怎么计算
是不是我不管做多大的功率的话都可以用提供的那个参数也就是47UH可以吗?
还是有计算公式的呢?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啊

网友A:
3# 王海燕lv 给你站内消息了,以免广告嫌疑。

网友B:
看书吗,书上都讲了的

网友C:
你是做BUCK还是BUCK-BOOST呢?数据手册上一般都有计算公式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款是迟滞模式的LED驱动器,EMC不好过,你是用这款芯片MR16吗?

网友E(2011-09-07):
1:选择一款BOOST 的IC 就可以了,MS选择的IC 不对
2:选好IC 按照里面的应用电路设计PCB就可以了

网友F:
看你的规格书里面G2610是个buck,你的要求是输入6-36V,输出是20V,需要选一款BUCK-BOOST芯片

网友G(2012-02-11):
可以使用LM25118、LM5118. 数据手册中都有相关器件选择的计算公式
http://www.national.com/pf/LM/LM25118.html#Overview
http://www.national.com/pf/LM/LM5118.html#Overview

网友H:
1. 此款芯片是降压迟滞比较恒流电路。
2. 芯片工作电压范围是6-36V,是指内部开关管的耐压,但输出电压不能稳定高于输入电压。
3. 参考设计的原理图和PCB一般是可以工作的,但是否适合产品,则未必。
4. 该芯片的电 ...
引用 网友A: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