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4 IO口输出方波不对称问题...怪...

楼主(2011-07-22):
新手刚学NXP LPC1114.刚开始从IO输出波形学起..
希望看到GPIO2.0输出方波(不考虑while(1)的时间).中间的5,6个方波应该对称(高低电平时间).可结果不对称..12M通过PLL到48M...GPIO的频率直接用AHB的时钟,没分频.1.2的宽度是63NS,但是2和3之间是108NS..似乎是2个一组...和下两个之间中间就宽点...可程序没有延时...为什么???
  while(1)
  {
   LPC_GPIO2->DATA =0x01;
   LPC_GPIO2->DATA =0x00;
     LPC_GPIO2->DATA =0x01;
   LPC_GPIO2->DATA =0x00;
   LPC_GPIO2->DATA =0x01;
   LPC_GPIO2->DATA =0x00;
   LPC_GPIO2->DATA =0x01;
   LPC_GPIO2->DATA =0x00;
   LPC_GPIO2->DATA =0x01;
   LPC_GPIO2->DATA =0x00;
   LPC_GPIO2->DATA =0x01;
   LPC_GPIO2->DATA =0x00;
   LPC_GPIO2->DATA =0x01;
   LPC_GPIO2->DATA =0x00;
   LPC_GPIO2->DATA =0x01;
   LPC_GPIO2->DATA =0x00;
    }

网友A:
你的程序估计是有其他中断程序吧,你把中断关了试试吧

楼主:
没开中断啊...就GPIO口

网友B:
还有这种现象,明天我也试试~~
看是个例,还是普遍现象~~

网友C:
方波还不对称?等待楼上的实验结果

网友D:
感觉还是逻辑问题

楼主:
有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E:
软件逻辑问题。。。。
好好查查软件
尤其系统寄存器及GPIO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