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水中怎么能触电呢?

楼主(2011-07-22):
http://news.qq.com/a/20110722/000126.htm?pgv_ref=aio 天津泳池触电事故致3死数十人伤 多人晕在水中 大家看这则新闻。我想不明白的是,人在水中,人和水大面积接触,水是良导体,人体相当于处于等电位,即使有压降对于220V的低压供电也不至于超过36安全电压啊

网友A:
水不是良导体,人体不处于等电位,有电压差,类似于跨步触电,而且人的皮肤潮湿的时候阻值变小。

网友B:
你奇怪什么,电鱼的事,没听说过吗?
水是“良导体”,错在这里了。在这个事例中,要认为“水的电阻很大”。

网友C:
第一,水算不上是良导体,水的导电性能和水质密切相关。
第二,这个触电其实很简单,因为人体流过电流了,当漏电发生时,L-->水-->N形成循环,人侵泡在水中,相当于为水的一部分,电流同样从其流过。
第三,安全电压的说法其实很容易让人晕倒,你换个思维看,此种情况下人电死可理解是因为通过的电流超过了人体承受的上限导致,因为这是一个大众浴池,人体产生的体液含有大量的盐分,再加上水质应该就是普通的自来水,导电性能尚可,自然出现几十个mA的电流也很正常,你可以查查人体可承受的上限电流是多少就知道了!
第四、当人体承受一定的电击作用后,容易导致抽搐、晕倒、心脏骤停、四肢无力等现象,也许在空气中时,电流不大的情况下,人体依靠本能的肌肉反射可以摆脱,但在水中嘛,只能淹死拉。
第五、人体的安全电压是综合考虑了人体可承受的极限电流,常规人群的等效电阻以及导致人体生理紊乱的电势等,例如在静电的情况下,当静电电压达到1000V时,人体才有一点感受,也并没有电死,所以,需要考虑的条件较多,暂不考虑人体生理紊乱问题,简化为极限电流问题,可偏于你理解和分析。

楼主:
假设某天 我们也处于这种环境该如何自救呢?

网友D:
先学习葵花宝典,把水逼离身体三尺

网友C:
假设某天 我们也处于这种环境该如何自救呢?
引用 楼主:

1、廋的像个麻杆似的,一般此时人体内水分较少,人体等效电阻较大,抗电死能力有所增加,所以,首先要减肥。:D
2、穿上全密封的绝缘泳装游泳,女士在避免走光的同时还能有效防电死,一举两得。:lol
3、寻找释迦牟尼,抓紧拜师学艺,如果金刚不坏之躯这一神功能修炼有成的,自然不惧怕这一点电网电压。;P
4、在设备恰当地方安装漏电保护器,漏电了立即跳闸,也有较好效果。:)
5、选择没有电击危险的天然池塘游泳也是不错选择:(

网友E:
要看是怎样的触电方式,水中触电的最佳的触电效果应是:
水既不能是导体又不能是绝缘体,最佳应是于人体的电阻率相近。

网友F:
学问好大啊!:lol叶师傅讲的太好了,鼓掌

网友G:
要轻功水上漂。。。。

网友H:
生就是死 死就是生 该来的总会来的。

网友I:
我是这样认为的,人体皮肤的电阻比较高,但是人体的血管导电系数比较大,所以形成一个差,水如果导电系数比较弱的或人就会优先导电,以上纯属于个人见解,错误之处还请高手指正.

网友J:
人和水大面积接触

网友K:
游泳时要么穿绝缘泳衣,要么穿金属泳衣,都可以

网友L:
相对于水,人体是良导体,所以漏电流优先通过人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