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模拟开关切CAN总线的终端电阻的问题 可以吗?

楼主(2011-07-22):
(无正文)

网友A:
4051的内阻过大不可用,但可以用小导通内阻的模拟开关,但成本较高。

楼主:
会不会有其它问题呢? 譬如由于模拟开关不能完全是电阻特性导致的其他问题 譬如使波形畸变

楼主:
用光耦切行不

楼主:
直接用三极管切 或是 高速光耦行不

楼主:
用4066中的两路并到一起用 呵呵 刚想到的这样可以减少导通电阻, 不行 3路并到一起用 再串电阻 各位兄弟有什么 建议?

楼主:
经过初步试验 觉得用场效应管导通终端电阻的方式效果比较好 场效应管的导通电阻比较小而且固定

网友A:
MOS管做切换是可行的,模拟开关里也是MOS管,选导通内阻小的型号即可。

网友B:
用继电器

网友A:
继电器成本较高且动作太慢。

网友C(2015-12-18):
引用 楼主:
经过初步试验 觉得用场效应管导通终端电阻的方式效果比较好 场效应管的导通电阻比较小而且固定 ...

你好,你这个使用场效应管切换的方案最终可行吗?我最近也想使用这样的方式控制终端电阻

楼主(2016-03-29):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这个使用场效应管切换的方案最终可行吗?我最近也想使用这样的方式控制终端电阻 ...

应该可以 我是一直这样用的 只是从应用效果来看 没有用仪器 看波形进行分析

网友D(2018-12-13):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 我是一直这样用的 只是从应用效果来看 没有用仪器 看波形进行分析 ...

你好,我也想到用选择开关来切换匹配电阻,但是选择开关导通电阻随着温度变化,不可忽视。能给我画一下场效应管切换匹配电阻的电路图吗,谢谢

网友E(2019-03-27):
由于CAN的共模电压范围比较宽,用MOS管实际电路应该很复杂,测试验证也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