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推挽放大电路的问题

楼主:
设计一个推挽放大电路,构成+24V,-100V的方波电路输出,P型MOSFET为MTB2P50E,N型MOSFET为IRF630,电路原理图如下

具体电路如下:

目前存在问题是N-MOSFET的源极接入-100V时,输出方波不是-100而是-24V左右,+24V输出电压正常,问题原因不明,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2011-08-15):
可能是因为vgs电压的问题.你测试一下,Q3的G点的波形.

网友B:
要么激励不足,要么管子问题

网友C:
D7为15V稳压管,而IRF630的Vgs为20V。因此,D7改为1N5252(Vz=24V)的稳压管。

网友C:
还有U2驱动有问题,只能输出12V的脉冲。这部分驱动电路要改为24V脉冲输出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