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知道热电阻(热电偶)仿真仪的电阻输出原理?

楼主(2011-07-22):
有没有知道热电阻/热电偶仿真仪的电阻输出原理?如何实现连续变化的电阻输出的?

需要一个热电阻仿真设备,但是因为市售的热电阻仿真仪不能够进行自动化操作,且价格较高,不适合我的应用需求,计划自己设计一个电路,可以输出电阻,输出电阻范围只需80Ω~200Ω就可以了。

有哪位大侠对热电阻仿真仪有了解的,给指点一下

网友A:
120Ω电位器串80Ω电阻。

网友B:
R=U/I,让U/I满足你的要求,这是热电阻模拟仪器的原理。
对工作电流有要求的。

网友C:
数字电位器。

或者电阻箱。

楼主:
数字电位器不能满足要求

开始使用数字电位器并联固定电阻的方法,通过调整固定电阻实现粗调,而通过调整数字电位器实现并联后的电阻的微小变化,但是数字电位器没有能够被热电阻检测电路所识别,原因尚不明确,可能是由于数字电位器本身的特性所导致的。(使用万用表测量数字电位器电阻输出正常。)

网友D:
80-200。

分辨率? 精度呢 ?功率呢 ?

网友E:
有一种带电机的电位器,估计能用,但是不大好买,体积也大,实在不行自己用步进电机带多圈电位器就是了

网友D:
可以用电阻串连得到不同的数字,l理论分辨0.1,

实际测量与毫欧姆表误差在0.2  欧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