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fatfs怎么建立完善的excel表格

楼主(2011-07-22):
大家好:
    我移植了fatfs用来读写SD卡,现在可以见建立一个excel表格,但是写入的数据都在第一个格子内。我想设置格子的颜色、大小、写入不同的数据还需要做哪些工作?有没有实例传上来一份。谢谢

网友(2011-11-21):
这个我也做过,利用制表符或者换行符,\t,\r来实现格子转移

网友:
至于颜色和大小怎么弄我也不知道了,我只能控制数据的位置,毕竟这不是excel软件,靠c没办法实现的。

网友A:
这个都吸有点费劲,excel和c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