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MSP430F247芯片本身是否损坏

楼主(2011-07-22):
最近在用MSP430F247,出现无法向MSP430F247下载程序的情况,有的第一次下载就不行,有的是头几次行,但后来就不行了。单独排查了UIF仿真器,仿真器是好的。后来无意中发现有个板子上电的时候有轻微冒烟,赶紧查电源,原来那个板子的电源有故障(出现超过3.6V的情况,非设计问题),怀疑之前无法下载程序的板子会不会是同样的原因,可是当时并没发现冒烟。所以我就不能完全断定是否芯片已经损坏了,如果坏了是哪部分坏了。现在想请教一下坛里的朋友和TI专家,
(1)对于出厂后没有被用户烧录程序的430单片机,除了用编程器和仿真器等工具,有没有什么方法来判断芯片的好坏?比如加电后有什么引脚的信号可以作为判断?
(2)熔丝什么情况下才会烧断?除了硬件条件,是否要有一定的程序时序才会烧断?像我前面描述的情况,意外加了高电压到单片机电源,是否有可能烧断熔丝?
(3)熔丝烧断后,JTAG访问不了了,如果未下载程序,或者程序的执行无法从引脚检测出来,这时候如何判断芯片是坏了还是熔丝断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从产品可靠角度出发,如果串入过高压,最好不要将其用到最终的产品中,即使没有坏,也受过高压冲击,有可能有内伤了。

网友B:
必须看看 程序能不能下进去来判断吧

网友:
既然程序都不能下载,不知道里面是否有原先的程序可以运行;
可以试着接晶振,测量晶振的波形,看是否正常,正常的话,说明单片机已经有部分电路工作了

网友C:
好复杂啊

网友D:
下个程序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下不进去啊,所以才需要找个方法判断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回复 楼主:

所有的都下不进去,还是只有一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开始使用的四五片下不进去了,之后再买的小心使用,目前未再出现此问题。应该是之前哪里使用不当造成的,但就是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坏了,以前问过TI,据说如果把芯片送回工厂分析,很贵。。。所以想问问有没有什么相对简单的办法判断是哪里坏了(也就是本帖一开始提出的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一开始使用的四五片和后来小心使用,有什么区别?

网友E:
下不了程序还真不知道怎么判断,关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后来曾经发现有个别板子的单片机供电源有问题,超过了4V,怀疑是这个问题,所以就采取措施避免再出现过压情况,就不再出下不进去问题了。不过,如果是这个原因引起的,应该一开始就坏了,实际上有些片子用了几次才坏的,除非说片子在过压时不一定每片都马上就坏,或者就是我的电源也可能时好时坏:)但这个实验不敢再去模拟,烧钱的:)
可能我们自己要判断芯片坏在哪里比较不可能了,只有遥远的原厂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F:
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430单片机有一个输入引脚的电压会达到5V,产品有的能正常工作,有的不稳定。后来将不能稳定工作的单片机给原厂分析,回复没有问题。
我判断当工作在额定值范围外时,就不能保证单片机稳定工作了。
当然,单片机是否会损坏就不知道了。为保险还是用新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是的,终于有遇到类似情况的了:handshake
我觉得十有**也是片子坏了,只是不能肯定是哪里坏了,比较好奇问题的根源,或者有什么方法能做出判断,呵呵:)

楼主:
诶,怪了,**怎么变成**了?

楼主:
哦,原来这样啊,捌----玖
:L
活在这个国度,很是幸福,我爱我的祖国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电源电压超过了额定电压,并一定马上就会坏,一是由于TI的芯片在给定参数上留有一定的余量,二是就算超过了额定电压的不高,并不会一下就坏,但会对芯片产品软损伤,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损坏;所以一切电气参数都要以datasheet为准。

网友G:
学习了,版主很有耐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点我明白,多谢耐心解答。

提这个问题主要希望找到简单判断故障所在的方法,是熔丝断了还是其他问题?
熔丝是否断了是否可以用多功能编程器试出来?UIF仿真器应该不具备BSL功能,可惜我手头没有编程器。
若是其他内部物理损伤,比如过压损坏,是不是自己就没有办法判断出来,除非送原厂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要想确认内部损坏的情况,只有送原厂了,不过这个可能对您意义不大;按您说的情况,应该确认就是过压造成的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H:
真不好意思,之前没细琢磨您提出的这个方法,现在倒从您的答复想到个问题:
假如芯片内有程序,而且芯片没坏,而程序设计并没有将时钟切换为外部时钟,依旧是DCO,那么如果接上晶振,晶振是否会起振呢?我觉得应该不会吧?这个我没测量过,不过我想既然时钟是可配置可使能的,那从低功耗的角度去考虑,这种情况下应该不会起振吧?向大家求证:)

网友I:
我接触过的是F147.做的一个系统,硬件做好后,烧写程序进去时有很多板子也烧不进程序的,我把我检查后查出原因后来能烧进去的情况跟你说下,1,单片几工作电压的硬件部分有问题。2,复位电路有问题也会烧不进程序的。3,你的 247应该也是双晶振吧,像147的小晶振工作不正常也烧不进程序。最后,当然是单片机本身坏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会起振,默认跑的是内部DCO,如果程序没有使能外部晶振,晶振是不会起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victory:

楼主:
回复 网友I:
嗯,您说的这三种情况中第1种情况可能跟我的板子的情况类似,因为后来将电源弄好了后就可以正常下载调试了。第2种情况有可能导致下载故障,这也是厂家有的文档里头有提醒到的。不过,第3种情况,如果是外部晶振故障,应该不影响下载吧,因为上电后默认是DCO的,除非DCO出问题。

楼主:
感谢朋友们解答和关注,先结贴吧。分当初给少了,意思意思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