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终于做出菜鸟PI电路了!分享下

楼主:
我总以为要先比例再积分,后来查论坛老帖发现应该并联,试了试果然好用,Vout基本等于-Vin,误差极小。高兴!发个图。顺便问下,微分部分该怎么加进去?

楼主(2011-07-22):
我想再加个微分,是不是在R1//R2后面串个电容,然后再并上一组运放?

网友A:
楼主此图,……先别高兴。
R2和R3,简单的并联关系,完全可以用一支50k电阻替代。
再仔细看看,U1A和U1B,也是简单的并联关系:同相输入端均接地,反相输入端直接联到一起,输出端也是简单地联到一起。如果是理想运放,等效于一个运放(仅最大输出电流可以大一些),如果非理想运放(两运放失调可能不同),则电源要消耗无谓的电流。

楼主:
没明白。 我原本只用了一个运放U1A,把R3和C1并联起来,结果是C1根本起不到消除稳态误差的作用!不知道是我测试错了还是怎么回事

楼主:
又试了试,真是我测试错了,图片已更正,感谢maychang! 再问一下,微分怎么办?也并上去还是在后面再串一级运放?

网友B:
农村靓仔发来贺电,但有一事不明,10uf的电容你用什么来做,还是只是停留在仿真阶段,还有告诉你一声,这个电路用的本来就很普遍,反向滤波,只是电容取得很小。

网友C:
这也高兴?
这个电路的输出本来就很稳定。
但是如果去控制实际的流量、温度、速度等物理量,不一定就稳定。

网友(2018-05-04):
楼主,R2和R3不是直接并联吗?直接用一个50K电阻不就好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再加个微分,是不是在R1//R2后面串个电容,然后再并上一组运放?

R1和R2是并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