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VP问题,可能是bug

楼主(2011-07-22):
stm8的eeprom存入数据后,用STVP读取,发现0x4000和0x4010处有丢失的数据,但是实际读取该位的数据却是存在的。用IAR调试也是存在的。所以怀疑可能是bug...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第一时间发布。。。

网友A:
谁用谁知道

网友B:
0x4000和0x4010处有丢失的数据

楼主:
但是实际读出来是没有丢失的,STVP读是读不到的。

网友C:
可以用别的编程器读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