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30编译器警告

楼主(2011-07-22):
warning: 'WREG6' access is not safe to use within C

操作EEPROM用到了WREG6,
WREG6 = EE_Data;
结果编译器给出了警告,软件运行没有问题,现在是有个问题,如何消除这个警告呢,或者如果用C语言来操作WREG呢,
谢谢

网友A:
既然是警告,而不是错误,那么一般是你写的源代码不符合规范的C语法,编译器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了处理,能运行正确,说明编译器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的结果和你的意图一致。

从规范谨慎的角度看,请找到这个问题并修改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