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单片机选型,请有经验的朋友解答

楼主(2011-07-22):
需要使用到如下功能:

、1路AD
、1个IO输出,通信用
、还有1路IO 控制红外发射、接收管工作
、在上述所有的功能都用起来的情况下,功耗要小于1mW。整个板子3.3V供电,功耗要小于4mW
、管脚要尽可能少,因为板子很小

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合适的单片机(TI的430系列的很多,但是不知道选哪一款);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整个系统的功耗能否控制在4mW以内。

请有经验的朋友帮忙解答呀!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围观!

网友A:
功耗要小

网友B:
PIC24F08KA101

功耗比MSP430更好,可以自己看datasheet对比

网友C:
功耗比MSP430更好,可以自己看

楼主:
顶起来,熟悉的朋友帮忙推荐一款呀

网友:
pic12Lf1840T48A

网友D:
4mW/3.3V=1.212mA ?

你这是要求的最大瞬间功耗还是最大平均功耗?

这两个指标可就决定了方案会完全不一样。

网友E:
随便找PIC或者AVR都可以做的,你这里费电的部分在红外线,不在单片机,要抓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