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快速算法

楼主(2011-07-22):
开平方用牛顿迭代,那平方有什么好的快速算法吗?求指教

网友A:
平方就是乘法,

楼主:
double型数据相乘,用PIC16F747处理 感觉吃紧 还有代码空间很大 斑竹给高见

网友A:
double型数据相乘,用PIC16F747处理 感觉吃紧 还有代码空间很大 斑竹给高见
引用 楼主:

如果是double的话,除非你的运算时间没有要求,否则PIC16F747比较为难它。

PIC16F747已经是很老的型号的,价格昂贵,性能较低,建议阁下使用PIC16F1947等,如果你用PIC16F747只是感觉到吃紧的话,那么用PIC16F1947则会非常轻松,可以把振荡开到32M频率

网友B:
快速算法是有的,在比较老的51汇编例程等书籍,需要自己把代码翻译成PIC的,代码比较长

网友C(2011-08-29):
开平方用平方去算,逐位逼近,比如要计算sqrt(a),先判断a的位数,如果a是32位的类型,则sqrt(a)最多为16位.
先把最高位置1,平方一下,算一下是否比a小,如果小,再把第15位置1,再重复上面的步骤.否则把第16位清零,把第15位置1.这样只要循环16次就OK了.
平方也一样用逐位逼近,不知道牛顿迭代是怎么样的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