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几个函数指针数组的问题。

楼主(2011-07-22):
void(*code task[])()={work1,work2,work3};     1:这里一定要用关键字code吗? work1, work2,work3 必须是函数名吗?

void run(void(*pwork)())        2:这是不是一个指针函数?
{
   (*pwork)();
}

void main(void)
{
   run(work[2]) ; 3:调用指针函数,这里的函数work[2]是作为实参,是什么用处?
}

网友A:
1: 放大CODE区节省RAM,但没有说必须,既然是函数指针当然必须是函数钟了,除非强制转换
2: 是
3: 典型的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其实就是执行work2函数

网友B:
指针函数是什么

网友C:
1,关键字code不是必须,如果你还想在其他地方对这个指针函数数组 赋值,就不应该用code 如果是固定不变 就可以用code 或者const。work1, work2,work3 必须是函数名,但是也可以违规操作,进行强制转换
2,是的
3,可以进行一些散转,回调等的功能。
   比如有一按键扫描程序 key = GetKey();
   key值为0,1,2 ,0为没有按键,1,2为二个不同的按键
  那么按键处理程序可以这样
  run(work[GetKey()]);

以上是我的个人理解,欢迎拍砖~~

网友D:
指针难倒很多人。

网友C:
1: 放大CODE区节省RAM,但没有说必须,既然是函数指针当然必须是函数钟了,除非强制转换
2: 是
3: 典型的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其实就是执行work2函数
引用 网友A:

第三点 执行的是 work3函数 C下标是从0开始的
O(∩_∩)O哈哈~ 您也有手误的时候

网友E:
4楼
run(work[GetKey()]);

笔误?

是不是应该: run(task[GetKey()]);

网友F:
1: 放大CODE区节省RAM,但没有说必须,既然是函数指针当然必须是函数钟了,除非强制转换
2: 是
3: 典型的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其实就是执行work2函数
引用 网友A:

从给出的代码片段来看,确实没有发现第3点有什么好处。

网友G:
O哈哈~ 您也有手误的时

网友H:
没看到work是什么东西,至于work[2]与work2好像没联系吧.

不知道是写错了,还是程序不全!

网友I:
同楼上  run(work[2]) ;不懂
请高手指点

网友I:
run(task[2]) ?
我是没看懂
看上面高手都没提啊

网友F:
task是一个数组,元素类型是函数指针。
run是一个函数,形参为函数指针,函数执行的效果就是通过这个函数指针来调用一个函数。
调用run时,把task[2]作为参数传入,因此最后结果就是运行了work3函数。

网友J:
改一下风格,意思没变

typedef void(*pfn_work_t)();
pfn_work_t code task[]={work1,work2,work3};     1:这里一定要用关键字code吗? work1, work2,work3 必须是函数名吗?

void run(pfn_work_t pwork)        2:这是不是一个指针函数?
{
   (*pwork)();
}

void main(void)
{
   run(work[2]) ; 3:调用指针函数,这里的函数work[2]是作为实参,是什么用处?
}

网友K:
看文中意思“run(work[2]) ;”应该是“run(task[2]);”吧?编译都不过的代码还是别发了,如果工作能严谨点一般也不需要发帖提问……

网友L:
代码发BBS不好看?你需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