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100这类高分辨率AD的GND应该接数字地还是模拟地?

楼主(2011-07-22):
称重芯片,ads1100,16位的,但是只有一个地,不知道是接数字地还是模拟地?芯片内部有数字电路,而且工作频率也蛮高的(否则等个结果得等死),而且两个输入端是差分方式的,这样看来似乎应该接数字地.
如果我用的是地平面,是不是可以不区分数字地和模拟地了?

相关下载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自己顶一下

网友A:
AD是差分输入,模拟部分是高阻,没有什么电流。
AD内部的数字接口部分频率比较高,有较高的电流谐波分量。
所以地接在数字侧好一些。

网友B:
没有通用的做法,需要参考datasheet的描述和厂家评估板PCB布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厂家没有提供这类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