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的一些疑问----按键控制

楼主(2011-07-22):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30H;
START:
MOV P3,#0FFH;
MOV P0,#0FFH;
L1:
  JNB P3.4,S1;
  JNB P3.5,S2;
  LJMP L1;
S1:
MOV P0,#00H;
   LJMP L1;
  S2:
MOV P0,#0FFH;
  LJMP L1;
End

问题:P0接的是LED灯,为什么按P3.4键的时候灯一按就亮了。而按P3.5让灯灭的时候,按一次不灭得按两次才灭。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的?

网友A:
我觉得你还是测量一下LED的供电情况。

比如按一下P3.5,P0寄存器的状态和输出引脚的状态,LED的上电情况。

用仿真器跟踪一下。

网友B:
这个程序根本没啥子用,按键抖动没有处理,会出现乱响应。

网友C:
程序里面看不出什么问题来,硬件是否有问题,还有楼上说的也对,没有防抖动,也会引起错误!看样子是刚开始弄吧,没关系,刚开始大家都一样,慢慢就好了!

网友D: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还是那个按键掩去抖动子程序没有做好!

网友D:
我自己做了实验,一般是按键的问题。如果是新的按键,偶尔会出现你楼主说的现象;如果是旧的按键一定会出现“按P3.4键的时候灯一按就亮了。而按P3.5让灯灭的时候,按一次不灭得按两次才灭”。因为按键是属于一个机械式,你手按下时,你不知道什么是触发,而且你在按的同时手会有些抖动。所以做好是做一个延时去抖动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