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L6562做PFC的问题

楼主(2011-07-22):
刚开始做PFC,准备用L6562做一个Boost的PFC电路,满载功率约250W左右。
参考了一下ST官网给出的400WPFC电路,其中有几个基本的问题不太清楚,有做过的能帮忙分析一下吗?
1. 上电瞬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这时候是整流后的电压通过限流电阻直接加到VCC管脚了,虽然芯片内部有25V稳压管,但不会引起什么问题吗?这其中限流电阻的选择有什么要求吗?
2. 正常工作后由变压器副端提供电压,这个过程是如何切换的呢?变压器副端的RC作用是什么呢?
3. ZCD引脚为什么是在GD引脚上引出的?如果是用峰值电流控制,不是应该采电感电流吗?其中提到FOT,这有什么好处呢?和其他控制方式有什么区别,又有何优缺点呢?
4. Boost电路上端的二极管D1是做什么用的呢?
5. 调节回路的带宽可以根据R14,C13,C14的传递函数直接推导吗?一般控制带宽设计为多少比较合适呢?
具体电路图见下图:

楼主:
都没人使用这个芯片吗?
现在做PFC不是很常用的吗?

网友:
我也不清楚,呵呵
等待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