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ATFS 移植到4G sd卡的问题

楼主(2011-07-22):
现在状况是2Gsd卡读写文件没问题,在4GSD卡缺不能读写文件,格式化等问题。
请问:1 对于4G 的SD卡_MAX_SS  还是512么还是1024?
2.case GET_SECTOR_SIZE:   这个地方该返回多少 512?1024?

谢谢了

楼主:
没人搞过。。。。

网友A:
读写Buffer是512.

网友B:
扇区大小都是512字节,4G的卡就属于高速卡了,驱动和低速卡有点区别

网友C(2012-04-18):
初始化成功没?读出的内存大小对不?

网友D(2013-10-17):
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E:
一个字节寻址,一个块寻址

网友F(2015-07-10):
楼主解决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