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在程序中擦写吗

楼主(2011-07-22):
msp430f413的FLASHROM可以在程序中擦写吗?

楼主:
就是程序在芯片中运行时, 用户参数可以修改,掉电也能存储

楼主:
就象当EEPROM一样使用, 可以吗?

楼主:
哦,楼上这么肯定

网友A:
我现在做的就是要在运行过程中修改参数,存储在flash中

网友B:
是的,掉电后不丢数据

网友C:
当然可以啊

楼主:
嗯,好的,谢谢大家

网友D:
430没有用过,STM32的可以

网友E:
只要有内部flash,当然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