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盘的boot.ini不见了怎么办?

楼主(2011-07-22):
(无正文)

网友A:
到别的电脑上面复制一个进去    进不去系统的话  用U盘做个WIN PE  然后把硬盘改为IDE模式  再选择从U盘启动  将你刚复制的那个文件放到系统盘下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B:
楼上高手啊,不过本人菜鸟,不太懂

网友C(2011-08-23):
隐藏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