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用模拟开关切CAN总线的终端电阻的问题 可以吗?

楼主(2011-07-22):
用模拟开关切CAN总线的终端电阻的问题 可以吗?如题 想不用拨码开关,用 模拟 开关,譬如4051 程序 控制接入终端 电阻 ,会有什么问题吗?有这么用过的吗?

网友A:
终端接个120k电阻,只能提高线路可靠性

网友B(2015-12-18):
你好,你这样程序切换CAN,不是会造成设备要重新导入程序?这样的方案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