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6脚,上面写着C22A,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楼主(2011-07-22):
(无正文)

网友A:
老是有人问这样类似的问题,其实这种东西基本不太可能知道是什么,只能是自己根据外围电路确定类型,然后查找类似芯片即可。

即使有人用了这个型号,这显然不会是这个芯片的完全型号名,但这只是一个代码,也没人去记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