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 1HP=0.75KW 要用多大的场效应管来控制?

楼主(2011-07-22):
12V  1HP=0.75KW电机  要用多大的场效应管来控制,还有散热要多大?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电机是什么类型的.
如果直流电机. 工作电流60A多, 考虑到堵转, 应该要使用 100A乃至 150A 以上的 MOSFET.
如果 PWM 控制得好的话, 通常工作 MOSFET 的发热损耗不会超过 50W, 什么散热器楼主开吧

网友B:
航模控制器正常能工作电流都可做到100A,用的散热器很小。多并联几个MOSFET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