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10 FLASH 写操作问题

楼主(2011-07-22):
按照DATESHEET例程,进行写操作,数据没写进去,在片子上仿真时 FCTL 值没有改变,求高手解答
while(FCTL&0x80 !== 0x80);
   FADDRH = addr>>8;
   FADDRL = addr&0xFF;
   FWT = 0x22;  26M晶振
   FCTL = 0x02;
   FWDATA = dat;

网友A:
中断、开门狗关了吗?
还有,flash最好不用仿真

楼主:
中断和看门狗都关了,就是数据值没发生变化,才仿真查找原因

网友B:
你用的是CPU写方式,这种方式的写操作比较复杂,需要将代码从Flash空间复制到SRAM空间里进行操作,才可以实现,而且,在写之前必须要进行擦除,擦除的时候一次性都是擦除1K的空间的,所以要注意操作空间。

网友B:
我有自己写一个,如果你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