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芯片资料,30分相送

楼主(2011-07-22):
不是抄板啊,是本人的一个东东坏了,上面有个芯片查不到资料,芯片的图片如下:

如图所示,是8只角两边排列的,封装好像是SO-8
上面第一排在**后面写着4801,**看不清楚;第二排写着BD5“6”21,不知道“6”这里是G,还是8,或者是0,所以加了引号。
不管是哪个我在网上都找不到此芯片资料,请大家帮个忙,非常感谢......

楼主:
T叔,大牛们,求救啊。
俺只知道21ic等为数不多的芯片资料搜索网站,大牛们可否推荐几个给小弟啊,灰常感谢啊!

网友:
实在找不着就推吧

楼主:
推不出来所以求救了啊:Q

网友:
很多芯片的丝印都查不着,可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自己定义的,也有可能是丝印是更新过的,现资料查不到,这时候只能根据电路整体功能或功能模块来推断了,或者干脆不管,用自己的一套,没必要一模一样,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小弟不才,微薄建言。

网友A:
应该照个照片贴上来。

网友B:
网上找了半天没找到.
楼主,爱莫能助啊!

网友C:
LZ可以全面的介绍一下你的东东吗,可能会有帮助的,呵呵

网友D:
我曾用哦过BD6221的芯片,是个电机驱动,不知对LZ有帮助不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了,我那东东应该被我搞挂了,唉水平太烂了,结贴给分。

网友E:
回复 楼主:
http://www.icmade.com/pdf/Search.html?model=4801
去看看这里   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PDF资料

网友E:
2# CIOneTwo http://www.icmade.com/IC/
鼎好电子网,芯片资料来源很齐全,信息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