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口中断问题

楼主(2011-07-22):
P1.7是中断源 控制P1.4灯 下面的程序对吗 上升沿触发 要下拉电阻吗
#include  <msp430x20x3.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0x10;
  P1IE |= 0x80;
  P1IES |= 0x00;
  P1REN |= 0x80;
  P1OUT = 0x10;
  P1IFG &= ~0x80;
  _BIS_SR(LPM4_bits + GIE);
}
// Port 1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void)
{
  P1OUT ^= 0x10;
  P1IFG &= ~0x80;
}

网友A: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看着没什么问题,你仿真的结果怎么样?

网友C:
不需要下拉电阻开吧,输入时候开上啦就行了

网友D:
我也觉得没必要开下拉

网友E:
看程序没什么问题,不过感觉下拉电阻不用开吧

网友F:
没必要开吧

网友G:
最好有,如果处于输入状态,电平是不稳的,会一直进中断

网友H:
回复 楼主:
最好接上

网友I:
回复 楼主:

P1.7电平应该是确认电平,不然很容易受干扰,最好加下拉电阻,也可以用内部下拉。
原理图里P1.7是怎么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