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输出100HZ的PWM?

楼主(2011-07-22):
小弟想用PIC18F4520 输出一个100Hz的PWM信号,用的是12M的晶振。能否输出吗,如果不能有什么办法可做的?

网友A:
先来算算
1:PIC单片机是4分频的     12M/4=3M     即执行单指令的时间是1/3M     秒(不能整除),也是定时器的最小间隔
2:周期由PR2决定,脉冲宽度由CCPR决定(占空比)
3:100Hz的PWM信号周期是10ms,10ms需要的指令数=10ms÷(1÷3M)=300000
4:PR2是8位的,无法让它计数到300000,定时器可以先分频,最大可分频16,即使这样还是无法计数到300000,所以无法实现100Hz的PWM
5:只能采用降低主频的方法

网友A:
还有一个方法,但效率不高,用定时器定时可做到

楼主:
如果反主频降到1M就可以,但我里面有浮点数的运算,时间肯定会好长,,用定时器可以做,但比较复杂,,程序比较多,

网友A:
如果要做浮点数的运算,那就建议你用定时器,也得分频哦

网友B:
100HZ,随便用个定时器做就是了。。。

网友C:
想问下大家额小车在通电大小一样的情况下车速不是恒定吗?那调了占空比是不是只是让它一开一关的,表现出来的就是车速变了,是这样的吗?我还不知道PWM到底是怎么样的,请大家指教指教.

网友D(2011-08-25):
定时器就可以,普通IO

网友E:
肯定用定时器了,PWM的占空比是多少?定时器中断周期与占空比有关系。

网友F:
我用的18F4620,输出10HZ的PWM,用电位器调节占空比,你的100HZ好弄多了,用哪一个定时器都行,不够就在软件里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