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原理图,菜鸟看不懂……

楼主(2011-07-22):
偶意外看到了外国的一个3pi迷宫小车很好玩,而且人家开源的所以打算照着做一个,不过偶是菜鸟没电路基础,所以弄回来人家的资料电路原理图pdf,打算用protel99se画出原理图,结果傻眼了,看不懂啊     请教下那三个红色方框是什么??  在protel里怎么画啊  再没有更详细的资料了,所以…… 求大虾帮忙啊 啊

网友A:
没有元件型号,那说明有可能是一块小板、一个模块……

网友B:
英文写的比较明白了。 一个开关 一个升压  一个降压(线性稳压源)  你看看后面的应用需要多大电流 然后选择合适的电源就行了。
最好贴出所有的资料。

楼主:
我现在上传原理图的pdf      我菜鸟没什么电路基础啊,大虾们能不能直接告诉我该怎么在protel里画呢???

楼主:
如果需要小车的其他比如图片和代码之类的资料 可以打包上传

网友C:
全全看不懂.........

网友D:
好东西啊,不过我也看不懂呢

网友E:
电机驱动是用9.25V,系统用5V供电。
那几个光耦没看懂,感觉应该是用来判断迷宫方向的。但这几个都是串起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等高人解答

网友E:
刚打开了PDF图看,原来那几个是反射式传感器,那就对了。用红外来探测方向,同时通过PWM控制电机的转速

网友F:
用ORCAD可以方便点

网友G:
:)第一次发

网友H:
回复 楼主:
画到是好画,自己创建一个原理图库就可以了 (这个,你应该会吧。。。)
关键是芯片选型和封装,原理图上没说明芯片类型,需要自己去选,没数据,不好选哪。。。

网友H:
第一个红框没看明白
第二个红框:6V输入(4节AAA电池6V) 9.5V输出 三端稳压器
第三个方框:9.5V输入 5V输出 三端稳压器
可自己选择稳压芯片
貌似MIC出的挺多 应该有合适的
我对稳压芯片了解不多 所以不能给你个具体型号

网友I:
呵呵,是看不太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