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据总线驱动

楼主(2011-07-22):
我用74HC244做为数据总线驱动,由于数据线太长,观察波形觉得驱动还是不好!
请问有没有比244,245芯片更强驱动的芯片啊?,有的话告诉一下型号!

网友A:
貌似用373好点

网友A:
实在不行就自己写一个PLD或者是什么CPLD来的

楼主:
楼上CPLD的建议我试过不行的!

4楼的匹配电阻,怎么加,多大阻值的?请详细的讲一下原理好吗?在此请教了

网友B:
这种应该是比较强了,两个并一块用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C:
用573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