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总线驱动

楼主(2011-07-22):
我用74HC244做为数据总线驱动,由于数据线太长,观察波形觉得驱动还是不够!
请问有没有比244,245芯片更强驱动的芯片啊?,有的话告诉一下型号!

网友A(2011-08-26):
详细说说你的要求,是不是还是那个5M的速度,60CM长度,3.3VDC?

我觉得,这个距离用并行接口实在是太勉强了,延时干扰都可能让系统歇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