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关于电路放大倍数的问题

楼主(2011-07-22):
使用LM353进行放大运算处理,接入电源12v ,第一级放大倍数500k/230=2173  因此输入信号最大值12v/2137=5.61mv

但现在第一级输入低于5mv的信号,放大倍数总是100多倍,达不到2000多倍,请教各位大侠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一级饱和了?

网友B:
这个运放的增益带宽级为2.5MHZ-4MHZ之间,信号的输入频率和放大倍数之间有这个限制。你看看是不是输入信号频率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