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运算放大器

楼主(2011-07-22):
我要把一个2mv的信号放大到5v,用运算放大器的话,用一级好还是多级的好?
或着还可以用什么比较好的方法。要容易买到的元件。

网友A:
一级的肯定不够吧?3级以内做到吧!

网友B:
放大2500倍哎。三级应该可以,不过2MV前置级放大要设置好,要不然波形会失真的。我刚做过类似滴

网友C:
若信号为中低频两级应该已经够了,每级50倍不难实现,普通的反相比例放大就可以了,级数越多频带越窄,也越容易产生自激震荡。
高频的话,等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