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dac0832与lm324输出问题?

楼主(2011-07-22):
我用的单电源供电,lm324没用的管脚是悬空的!不知道有没影响。问题是输出最大只有1.6V,而我的程序结果应该是0到5v 就算不能满量程也该在5V附近吧?

网友A:
最大是1.6v  怎么又会在5v附近,不懂

网友B:
悬空影响不大。
是运放电源电压5V,但输出电压最大只有1.6V吗?
上图。。

网友C:
最好有电路啊,输出最大应该可以到VCC-1.5,约3.5V,是不是输出负载太重了,把输出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