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睡眠时复位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7-22):
电源两端并只法拉电容

网友B:
关键还是电源监控电路要准确动作,这时要靠复位来保证系统的运行,法拉电容只是掩盖,但仍有电源电压下降到临界值以后的问题。

楼主:
就是因为外围电路中有个滤波电容来给降压IC滤波造成的,使得断电后电容放电,而单片机睡眠时功耗小,使电压下降很慢,断电3S后再上电单片机才能复位。因为单片机电压要下降到2V以下时单片机才能复位。
求教解决办法!

楼主:
关键还是电源监控电路要准确动作,这时要靠复位来保证系统的运行,法拉电容只是掩盖,但仍有电源电压下降到临界值以后的问题。
引用 网友B:

3楼
如何电源监控?用单片机?
不能用单片机,因为单片机睡眠时I/O口不能动作。

请教!

网友C:
5楼:
有专用的电源监控芯片。

网友D:
可以做个电路当电压低于某个值时启动一个三极管串个小电阻对MCU电源释放能量

网友E:
这种情况主要是IC端电容储能和睡眠电流极小造成的。
应该可以考虑当外部断电时快速放电。
如果有外部电源开关,可以加个小的放电电阻。
如果没有,看附件电路可行否。

楼主:
可电路的电流可达到2.3A呢,三极管承受不了吧~

这时电路框图

网友F:
如果是3.3V的CPU系统,就用ADM809吧,低于2.9V能准确复位,并保证可靠地复位时间。

楼主:
PCB空间有限呢~!而且从3.3V降到2.9V也要差不多1S这样吧

网友G:
没有遇到过

网友E:
快速给电容放电,时间为ms级,用ss8550这样的管子没什么问题,不放心的话可以用MOS管
我只是不知道那个电路图对你的系统有没有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