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带与输入阻抗有关系吗?

楼主(2011-07-22):
看到一个文档里下面几句话,不明白为什么输入阻抗限定在50~100Ohm之间?不是输入阻抗越大越好吗?

网友A:
电阻的热噪声电压跟通带宽度的平方根成正比,跟阻值的平方根成正比,通带比较宽,阻值就要小一些,才能把噪声电压限制在较小的范围。

楼主:
2# ShakaLeo 那这样宽带时,是不是电阻要设计得小一些比较好?有什么原则性的公式或经验吗?

网友B:
电阻热噪声√4kTRB

网友C:
因为一般的信号源的源阻抗都是50,如果输入阻抗也是50的话  正好做到了功率匹配  引入的噪声也最小  但是这个时候输入信号的峰峰值也衰减了一半

网友D:
主要用于限制遭受电压,输入阻抗不是越大越好,还要考虑通频带。

网友E:
基本是出于对前端阻抗匹配的考虑。

50~100欧姆阻抗是传输阻抗的较佳阻值区域。在等外尺寸的情形下,此阻值区域能提供相对较高的功率密度和效率。

网友F:
1、输入阻抗越大,越容易引入外部噪声(电路上的、空间里的等),这就是为什么输入为MOSFET的集成电路管脚无用时要接上下拉电阻(MOSFET本身的输入电阻很高),高频电路中要适当降低输入阻抗;
2、输入阻抗也不是越小越好,在高速信号中,为防止反射,实现功率有效传输,需要阻抗匹配,很多高频设备的输入输出阻抗都在50-100欧姆之间,所以,另一个原因是阻抗匹配。

网友G:
任何信号源都有内阻,噪声也不列外,一般噪声信号源的内阻都很大,这时候时输入阻抗小,那么输入到运放的噪声信号就只有(输入阻抗/噪声信号源内阻)*噪声。这样就会使得噪声信号减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