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了!下载问题!真没办法了!

楼主(2011-07-22):
Active mode is BS
INFO:iMPACT:2648 - Failed to close Repository.
GUI --- Auto connect to cable...
AutoDetecting cable. Please wait.
PROGRESS_START - Starting Operation.
Connecting to cable (Usb Port - USB21).
Checking cable driver.

Driver file xusbdfwu.sys found.

Driver version: src=1027, dest=1027.

Driver windrvr6.sys version = 8.1.1.0. WinDriver v8.11 Jungo (c) 1997 - 2006 Build Date: Oct 16 2006 X86 32bit SYS 12:35:07, version = 811.

Cable PID = 0008.

Max current requested during enumeration is 280 mA.

Type = 0x0605.

Cable Type = 3, Revision = 0.

Setting cable speed to 6 MHz.

Cable connection established.
Firmware version = 1100.
File version of C:/Xilinx/12.3/ISE_DS/ISE/data/xusbdfwu.hex = 1100.
Firmware hex file version = 1100.
PLD file version = 0012h.

PLD version = 0012h.

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Elapsed time =
0 sec.

Type = 0x0605.
ESN not available for this cable.
Attempting to identify devices in the boundary-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INFO:iMPACT - Current time: ������ ����PROGRESS_START - Starting Operation.
Identifying chain contents...'0': : Manufacturer's ID = Xilinx xc95288xl, Version : 5
INFO:iMPACT:1777 -
Reading C:/Xilinx/12.3/ISE_DS/ISE/xc9500xl/data/xc95288xl.bsd...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xc95288xl successfully.
----------------------------------------------------------------------
----------------------------------------------------------------------
'1': : Manufacturer's ID = Unknown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UNKNOWN successfully.
----------------------------------------------------------------------
----------------------------------------------------------------------
'2': : Manufacturer's ID = Unknown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UNKNOWN successfully.
----------------------------------------------------------------------
----------------------------------------------------------------------
'3': : Manufacturer's ID = Unknown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UNKNOWN successfully.
----------------------------------------------------------------------
----------------------------------------------------------------------
'4': : Manufacturer's ID = Unknown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UNKNOWN successfully.
----------------------------------------------------------------------
----------------------------------------------------------------------
INFO:iMPACT:1588 - '5':The part does not appear to be Xilinx Part.
'5': : Manufacturer's ID =Unknown , Version : 8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UNKNOWN successfully.
----------------------------------------------------------------------
----------------------------------------------------------------------
INFO:iMPACT:1588 - '6':The part does not appear to be Xilinx Part.
'6': : Manufacturer's ID =Unknown , Version : 9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UNKNOWN successfully.
----------------------------------------------------------------------
----------------------------------------------------------------------
'7': : Manufacturer's ID = Unknown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UNKNOWN successfully.
----------------------------------------------------------------------
----------------------------------------------------------------------
INFO:iMPACT:1588 - '8':The part does not appear to be Xilinx Part.
'8': : Manufacturer's ID =Unknown , Version : 11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UNKNOWN successfully.
----------------------------------------------------------------------
----------------------------------------------------------------------
'9': : Manufacturer's ID = Unknown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UNKNOWN successfully.
----------------------------------------------------------------------
----------------------------------------------------------------------
INFO:iMPACT:1588 - '10':The part does not appear to be Xilinx Part.
'10': : Manufacturer's ID =Unknown , Version : 15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UNKNOWN successfully.
----------------------------------------------------------------------
----------------------------------------------------------------------
'11': : Manufacturer's ID = Unknown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UNKNOWN successfully.
----------------------------------------------------------------------
----------------------------------------------------------------------
INFO:iMPACT:1588 - '12':The part does not appear to be Xilinx Part.
'12': : Manufacturer's ID =Unknown , Version : 15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UNKNOWN successfully.
----------------------------------------------------------------------
----------------------------------------------------------------------
'13': : Manufacturer's ID = Unknown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UNKNOWN successfully.
----------------------------------------------------------------------
----------------------------------------------------------------------
INFO:iMPACT:1588 - '14':The part does not appear to be Xilinx Part.
'14': : Manufacturer's ID =Unknown , Version : 15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UNKNOWN successfully.
----------------------------------------------------------------------
----------------------------------------------------------------------
INFO:iMPACT:1588 - '15':The part does not appear to be Xilinx Part.
'15': : Manufacturer's ID =Unknown , Version : 15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UNKNOWN successfully.
----------------------------------------------------------------------
----------------------------------------------------------------------
'16': : Manufacturer's ID = Unknown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UNKNOWN successfully.
----------------------------------------------------------------------
----------------------------------------------------------------------
'17': : Manufacturer's ID = Unknown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UNKNOWN successfully.
----------------------------------------------------------------------
----------------------------------------------------------------------
INFO:iMPACT:1588 - '18':The part does not appear to be Xilinx Part.
'18': : Manufacturer's ID =Unknown , Version : 5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UNKNOWN successfully.
----------------------------------------------------------------------
----------------------------------------------------------------------
'19': : Manufacturer's ID = Unknown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UNKNOWN successfully.
----------------------------------------------------------------------
----------------------------------------------------------------------
INFO:iMPACT:1588 - '20':The part does not appear to be Xilinx Part.
'20': : Manufacturer's ID =Unknown , Version : 15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UNKNOWN successfully.
----------------------------------------------------------------------
----------------------------------------------------------------------
'21': : Manufacturer's ID = Unknown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UNKNOWN successfully.
----------------------------------------------------------------------
----------------------------------------------------------------------
INFO:iMPACT:1588 - '22':The part does not appear to be Xilinx Part.
'22': : Manufacturer's ID =Unknown , Version : 15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UNKNOWN successfully.
----------------------------------------------------------------------
----------------------------------------------------------------------
INFO:iMPACT:1588 - '23':The part does not appear to be Xilinx Part.
'23': : Manufacturer's ID =Unknown , Version : 15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UNKNOWN successfully.
----------------------------------------------------------------------
----------------------------------------------------------------------
'24': : Manufacturer's ID = Unknown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UNKNOWN successfully.
----------------------------------------------------------------------
----------------------------------------------------------------------
'25': : Manufacturer's ID = Unknown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UNKNOWN successfully.
----------------------------------------------------------------------
----------------------------------------------------------------------
INFO:iMPACT:1588 - '26':The part does not appear to be Xilinx Part.
'26': : Manufacturer's ID =Unknown , Version : 5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UNKNOWN successfully.
----------------------------------------------------------------------
----------------------------------------------------------------------
INFO:iMPACT:1588 - '27':The part does not appear to be Xilinx Part.
'27': : Manufacturer's ID =Unknown , Version : 7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UNKNOWN successfully.
----------------------------------------------------------------------
----------------------------------------------------------------------
'28': : Manufacturer's ID = Unknown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UNKNOWN successfully.
----------------------------------------------------------------------
----------------------------------------------------------------------
'29': : Manufacturer's ID = Unknown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UNKNOWN successfully.
----------------------------------------------------------------------
----------------------------------------------------------------------
INFO:iMPACT:1588 - '30':The part does not appear to be Xilinx Part.
'30': : Manufacturer's ID =Unknown , Version : 15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 UNKNOWN successfully.
----------------------------------------------------------------------
----------------------------------------------------------------------
INFO:iMPACT - iMPACT quit the Identify Chain because it detects there are
at least 30 'UNKNOWN' type devices on the chain.
Please check the hardware settings and retry!

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Elapsed time =
13 sec.

Cable is not connected.
�� 22 18:11:54 2011

晕了,以前用的好好,隔了几个星期,去用出现下载不了问题。上述是 ISE iIMPACT软件里, initialize chain 之后,出现对话框:there are many unkown device.出现的错误代码入上所述。
下载线换了又换,接口连的肯定没问题。CPLD供电也正常。问题到底出在哪?
急盼回复
软件 是ISE12.3
CPLD 是xilinx的 XC95系列
仿真器是 U口+JATG

网友A:
不好分析啊~~不知道大圣来不来

楼主:
我都怀疑是CPLD坏了?可换一次芯片实在不容易

网友B:
你的TDI在CPLD之前短路了
查一下

网友B:
话说,你用95288划不来啊,还不如Spartan-3 50AN

网友A:
是呀,还不如S3 50AN

楼主:
回复 网友B:
侧过了, 不短路,TDO也不短路,几个信号都不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该一次硬件 不太容易 ,再说也没有那些东西

网友B:
不短路的话,有没有开路?
查TDI

楼主:
问一下你们电脑设备管理器 里面 显示不显示xilinx usb cable 驱动?
我把下载线第一次插上的时候,自动寻找驱动,找到了,也安装完成了,怎么设备管理器不显示。是不是这个驱动的问题。

网友A:
11# gupai1010 这个方法可以试一试:)

网友B:
我觉得有点奇怪,你是手动在扫面链里面添加的CPLD吗?
不是应该自动去识别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自动u识别的,现在识别不了。因为以前可以用,我用的是以前建好的工程,生成过.jed文件,所以可以手动添加,但是因为连不上硬件,所以即使添加上 也下载不了程序

网友C:
接JTAG的时候好像不会显示吧,接UART时才会显示吧,不记得了

网友D:
先查驱动吧,如果驱动没问题。检查电路吧。如果没有错,就80%是片子坏了。另外20%是虚焊了

楼主:
驱动没问题,我在资源管理器里可以看到显示xilinx usb。我用示波器测了一下 输入 输出信号和时钟,全是高电平,大概3.3V的样子。

楼主:
难道真是芯片坏了?还有其他的可能吗,怎么板子放了两个星期,芯片会坏了 ?

网友E:
1. 先看你的PC+USB下载线有没问题,加到其他板子上试一下
2. 把下载线的速度降低到最低速750试一下

网友F:
难道真是芯片坏了?还有其他的可能吗,怎么板子放了两个星期,芯片会坏了 ?
引用 楼主:

以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好好的东西,放几周就有问题了.
可能是板子上面的配置开关不正确,不小心动过了
或者板子上面哪里松动了,都有可能
万一不行就摔几下:lol

网友G:
xilinx的CPLD我用的感觉是比较容易坏,板子一直在用XC9572XL,时不时会莫名其妙坏掉,一直找不到原因

网友H:
回复 网友F:

万一不行就摔几下~~这样也行啊。。。这也太亮了吧

网友B:
坏掉的话,有没有查一下什么原因呢?是IO坏掉了吗?
9572XL的ESD相比原来的产品,要小一些,如果有热插拔之类的应用,要加保护的

楼主:
摔亮下 也行?别开玩笑了 动都不敢动  还敢摔两下? 弄不出来 一周没去碰他了,这里只有这一套东西,要不早都确定是板子 +CPLd的问题 还是 下载线 的问题,还是电脑软件装驱动的问题了。没东西 问题不好定位

网友B:
给你讲了是TDI短路嘛,自己去查一下。不是你的板子短路就是你的下载线短路

网友D:
还没解决么??

网友I(2011-11-22):
先查驱动吧,如果驱动没问题。检查电路吧。如果没有错,就80%是片子坏了。另外20%是虚焊了

许多电路调试不出,大多是这样的错.

网友J(2011-12-31):
不错,喜欢看这种贴子。

网友D:
:)又翻老帖子

网友K:
老帖也很有意思嘛

网友D:
了解下
引用 网友K:

嘿嘿

网友D:
老帖也很有意思嘛
引用 网友K:

小心我封你,哈哈